楼主(2009-08-12):
现在我见刀最普遍的急停设计有两种设计的方式,
一、急停设计在PLC的程序里,按下急停通过PLC的程序保护停止。
二、将急停设计在控制电源上,按下急停就停止所以的控制电源。通过切断控制电源的方式来保护停止。
想和大家讨论一下那种控制方式好点。说一下理由,谢谢!
本人比较欧倾向第二种
不用在程序里设计复杂的保护电路。

网友A:
这个与行业有关,其实讨论也没有过多的必要性。

对于1来说,如果PLC坏了呢?你不是死的很难看?
对于2来说,直接切断电源?你去试试看锅炉行业与风机控制,一样让你死的很难看。

一般采用软硬结合,多级防护的策略。
  • 下载积分:+1(hehaiwaer)
  • 下载积分:+1(沙漠胡杨) 热心助人,加分表扬

网友B:
    也不完全是这样,多数按实际需要而定!

网友C:
    我们设计的电路。你说的两个都要用的。一般急停信号还有一些安全的方面的信号例如(安全门)。这些信号都送到安全继电器中。安全继电器再控制安全接触器。安全接触器一断开所以动力电源都断开。还有就是就是要送到PLC中在程序里做一些保护。
  • 下载积分:+2(hehaiwaer) 热心助人,加分表扬

网友D:
    支持1楼的说法,软硬结合.

网友E:
    支持一楼的说法。
    有些设备是紧急停止不允许断开主回路的。
    例如玻璃熔炉。。。。。。。。
    还是在控制安全回路及PLC方面都做的。
  • 下载积分:+1(hehaiwaer) 热心助人,加分表扬

网友F:
            急停的目的是为了安全、保护设备,设计时应根据实际情况和应用要求而定。
        如果切断控制电源不会造成危害,则切断相关控制电源为好,但不一定要切断PLC的电源,并将停止信号输入到PLC进行相应处理。
        又如机械越位保护,应切断控制电源;或者通过限位开关,切断相应动力电源。
  • 下载积分:+2(hehaiwaer) 热心助人,加分表扬

网友G:
引用 网友F:
            急停的目的是为了安全、保护设备,设计时应根据实际情况和应用要求而定。
        如果切断控制电源不会造成危害,则切断相关控制电源为好,但不一定要切断PLC的电源,并将停止信号输入到PLC进行相应处理。
        又如机械越位保护,应切断控制电源;或者通过限位开关,切断相应动力电源。

    支持此说法

网友H:
            本人觉得对一般无特殊控制要求的设计应采用带多组辅助触电的急停开关,常开点接plc输入点,常闭点接plc输出端控制电源,这样采用组合的方式达到急停的目的!
        但对与特殊控制,如加热与送风装置就需根据实际需要来设计,避免出现安全事故
  • 下载积分:+1(hehaiwaer) 热心助人,加分表扬

网友I:
    我本人也非常支持3楼的,但是我要补充一点的是,我们配置一定要跟负载电流来配置,

楼主:
    好学习了
    本人涉世未深
    刚出道以后多多学习的

网友J:
引用 网友F:
            急停的目的是为了安全、保护设备,设计时应根据实际情况和应用要求而定。
        如果切断控制电源不会造成危害,则切断相关控制电源为好,但不一定要切断PLC的电源,并将停止信号输入到PLC进行相应处理。
        又如机械越位保护,应切断控制电源;或者通过限位开关,切断相应动力电源。

    支持说法!但还是要看实际情况!

网友K:
本人也支持一楼的说法。软硬结合呀。很多设备紧急停车时要刹车的呀,如果停电就完了。
所以:
毛主席教导我们,具体问题要具体分析,不能包罗万象呀。

网友L:
以安全可靠是电气控制的方向.就事论事.二者选一或者都选或者加上第三种方案.如有些设计上选择安全型继电器控制.既然说到急停开关的使用,我认为选择用常闭触点的设计为好.

网友M:
总之要根据设备运行实际情况和安全要求来设计。安全可靠是最重要前提!我认为

网友N:
我们一般也是软硬都用

楼主:
看了大家的发言我发现一个问题,这也是国产设备的一个问题。就是在设计急停的时候更多的为设备去考虑了,而西方在急停的设计上更多体现的以人为本原则。而这种原则有时我们感觉有点过分,比如一些比较危险的区域在机器正常生产时只要有人闯入就立马停机。我急停的方式也比较人性化,如拉线急停。

网友O:
这个绝对的是落后。一般来说按下急停。那么就要执行回原点。按急停之后能快速停下来。

网友P:
要根据设备和环境具体情况而定,在有主电机控制的回路或有严重危险的情况中,如液压机床系统,自动进料系统,建议在主动力控制电源环境中使用急停,在人生安全不重要的控制回路中或简单控制建议用PLC,控制。

网友Q:
根据实际环境及要求,CE认证要求。独立的于控制器以外的单独开关

网友R:
软硬结合,我也支持!
非淡泊无以明志
非宁静无以致远

网友S:
这个要看实际情况而定,无所谓哪种更好。
zhou-jinsou

网友T:
我觉得一般的用户直接在PLC程序中串联上急停就可以了。
特殊的用户也可以考虑急停控制强电的通断,最好的办法就是用安全继电器加安全PLC了,不过这样更麻烦,成本高很多哦
个人建议
易志刚

网友U:
我觉得还是要根据,实际情况而定.软硬结合
1,在有些机械上,需要进行数据保持或保存的,.
如用编码器+变频器+PLC进行位置控制的场所,如你直接停控制回路的电,机械因惯性还在走,会直接造成数据丢失,在启动时,会增大误差.

电话:0757-22214800 传真:22214800 邮箱:yizhigangchen@tom.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