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
三相220V

楼主(2009-08-13):
我在有些地方看到三相220V,我不理解这个电压请大家指点。

网友A:
日本的电压等级
所以用日本伺服多要加变压器

网友B:
跟三相380V同样的性质,只是电压大小不同,线电压220V,船上照明都用三相220V的

网友C:
只是另一种电压等级.

网友D:
日本的伺服,变频器都是220 三相的。日本的民用电就是110V的

网友E:
同意楼上的观点,小日本的照明都用着110的,而驱动都是220

网友F:
日本美国都时候相电压是110v,线电压220v!60hz这个不出奇!

网友G:
有与之想配的电机,千万要小心。

网友H:
是的,日本是这样。但是不光日本。三相220V,又称3相200V,和我们的3相380V雷同。三根相线(火线)与中性线之间的电压,称为相电压。我国的低压供电系统中,三根相线各自与中性线之间的电压为220伏。
三根相线彼此之间的电压,称为线电压。在对称的三相系统中,线电压的大小是相电压的1.73倍。在我国的低压供电系统中,线电压为380伏。日本的相电压是110V,线电压是220V.

网友I:
首先我们来回顾概念问题:三相220v.楼主没有说清楚.是指线电压还是相电压,我猜想楼主可能说的是指线电压.我国目前没有这个等级的电压,如果有需要使用,只能用三相变压器变压的方式.
线电压=根号3X相电压.
至于使用什么等级电压看负载情况.确认负载额定电压后选择相宜的供电电压.

网友J:
学习了!谢谢各位大侠指点
郑重声明:本人资历有限,所作回答仅供参考,期待广泛交流

网友K:
一般单相220V电源的变频器输出可以看做是三相220V电源,接到电机上是三角型接法

网友L:
是鬼子的货。工厂里好多。只要是有三菱的伺服马达。就用到三相220V的。

网友M:
这是日本,美国等国家的电源,线电压是220V,相电压是110V。遇到这类的电器肯定是进口的了,要小心呀,要加变压器才能正常工作呀。

网友N:
三相220V电压是用变压器由三相380V变换而成的,有些进口设备用的是220V级电机,故而它的变频器也用220V级。

网友O:
支持9楼的朋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