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来
请问指令。要去哪里找啦?比如SF.TLP是指移动寄存器?

楼主(2009-08-13):
是不是要买产品才可以在书上看到指令的啦?。计数器复位指令我就是找不到

网友A:
书店里,网上下载的电子版都有啊,你说的计数器复位指令是不是指高速计数器复位指令HSCR,只要介绍详细PLC的书上都有的。另外楼主说的这个SFTL是位左移指令,不是什么移动寄存器(个人意见)指令和寄存器应该是两码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