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8-13):
各位大侠,我想问下你们在使用PLC时是不是同时安装一个隔离变压器给PLC独立供电,据说隔离变压器可以减少杂波和干扰,但我没有试过,不知道大家认为隔离变压器真的能起到这样的作用吗?还有,如果使用隔离变压器,大家都是选择什么品牌的什么型号的隔离变压器呢?谢谢!~

假如我现在有负载是工作电压为110V的电发热管40KW,那我应该怎么选在变压器?从380V变到110V,变压器容量又该选多大?

网友A:
要求高的场合,比如冶金设备现场还要安装一体化电源
给你提供一个参考:隔变BK300
                                    一体化电源41NCK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求高的场合,比如冶金设备现场还要安装一体化电源
给你提供一个参考:隔变BK300
                                    一体化电源41NCK

隔离变压器真能起到变压跟减少杂波干扰的作用吗?

网友A:
对了,如果隔变效果还不好的话可以再在隔变和控制器间加电源虑波器DL-6D1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对了,如果隔变效果还不好的话可以再在隔变和控制器间加电源虑波器DL-6D1

还有,你说的BK300变压器容量是多大啊?

网友A:
隔离变压器最主要还是减少电网波动的影响,如果要达到特别理想的效果最好加电源虑波器,BK300是300VA啊

网友B:
这个看你系统的具体情况的。
我个人认为一个独立的三相设备是不应该有零线的,除非很简单的,那大家就要问了:控制部分的电源什么地方来???
当然是用380/220的隔离变压器了,如果干扰大可以再加滤波器,如果有110V的元件可以选多线圈的隔离变压器,
选多大的变压器???
变压器的容量单位是VA,1楼所说的BK300是指容量300VA,就是说你如果用阻性负载最高可以提供300W的电能量。如果有接触器之类的元件就不能提供这么多的能量了,这个东西的选择是根据个人经验将系统中元件最大使用率的一个大概参数再加上百分之20-50余量,

网友C:
如果你这里变压器仅针对PLC或相关控制电路的负载,300VA的容量应该足够了。
如果发热管的110V也需要有此变压器来提供的话,那么300VA就远不够了。
楼主这里的发热管是三相还是单相的?如果是三相的话,那就需要2个变压器了,一个单相变压器,一个三相变压器。
纯属个人意见!

网友D:
隔离变压器一般是一、二次电压相同的。比如一次是220V,则二次也是220V;而且在一、二之间有屏蔽。如果没有这两个特点,就不叫隔离变压器,而是一般的变压器。

网友E:
一般不用加吧!最多加个进线滤波器就可以了。

网友C:
楼主有这样一句话“从380V变到110V,变压器容量又该选多大?”
我想提一点个人意见,应该说选变压器的容量不用考虑电压降到110V还是220V
要考虑的就是总负荷,功率因数和负载率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你这里变压器仅针对PLC或相关控制电路的负载,300VA的容量应该足够了。
如果发热管的110V也需要有此变压器来提供的话,那么300VA就远不够了。
楼主这里的发热管是三相还是单相的?如果是三相的话,那就需要2个变压器了,一个单相变压器,一个三相变压器。
纯属个人意见!

为什么三相就要两个变压器,假如要两个,那么按你说的一个单相变压器选多大,一个三相变压器又怎么选呢?

网友C:
负载性质及工作电压不同,所以我问你你的那个发热管是三相负载,还是单相负载
因为pLC等是220单相交流电或者整流后DC24输入
不同工作电压等级的单相负载和三相负载如何共用一种变压器呢?另外还要考虑三相变压器的负荷平衡问题
若要两个 ,建议:单相的 BK300或低点的BK250也可以
                  三相 估算在 50KVA左右
纯属个人意见,如有误,请谅解!

网友F:
我认为隔离变压器一般用在控制回路.
楼主的110v;40kw负载可以用接线的方式连接,当然也可以用隔离变压器.至于功率大小一般选择为负载的1.25-1.3倍左右选取.

网友G:
        隔离变压器不能滤除干扰的,如果怕PLC电源有干扰的话,在PLC的电源前加一个RC滤波器就完全可以了 。
    还有发热管怎么选择110V的呀,要加40KVA的变压器很大的,而且造价也很高的呀。你可以把发热管两个串联后供220V电压完全是一样的。也可以把发热管换掉呀。

网友G:
    隔离变压器不能完全滤除干扰,如果怕PLC电源有干扰的话,在PLC的电源前加一个RC滤波器就可以解决了 。
    还有发热管怎么选择110V的呀,要加40KVA的变压器很大的,而且造价也很高的呀。你可以把发热管两个串联后供220V电压完全是一样的。也可以把发热管换掉呀。

楼主:
引用 网友G:
    隔离变压器不能完全滤除干扰,如果怕PLC电源有干扰的话,在PLC的电源前加一个RC滤波器就可以解决了 。
    还有发热管怎么选择110V的呀,要加40KVA的变压器很大的,而且造价也很高的呀。你可以把发热管两个串联后供220V电压完全是一样的。也可以把发热管换掉呀。

呵呵,兄弟,你说的把发热管两个串联后供220V电压,这样可以工作吗?请问下你是在哪里上班的?

楼主:
   大家再来讨论下啊

网友H:
我知道不用加隔离变压器,要加电源滤波器。

网友I:
只为PLC提供电源的话,隔离变压器只需100VA就足够了,PLC的功率也就20~30W