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8-13):
我在OB35中调用读取时间SFC1指令
在DB2中定义好的变量,数据类型也正确,但是写到程序中时,就显示调用了无效参数
怎么回事?
电话/微信:13401338952    滕工

网友A:
DT数据类型规定了数据长度为8个字节。

而你的数据长度DBW为一个字,2个字节。

你应该直接使用符号变量而不是绝对地址编程。

网友B:
CDT的数据类型是“DATE_AND_TIME”。

参考:http://support.automation.siemens.com/CN/view/zh/21222026

楼主:
引用 网友A:
DT数据类型规定了数据长度为8个字节。

而你的数据长度DBW为一个字,2个字节。

你应该直接使用符号变量而不是绝对地址编程。

那麻烦你给我举个例子,怎样用符号变量代替那个地址:DB2的0字节开始,符号名为MyDateTime
谢谢了,有点糊涂了
电话/微信:13401338952    滕工

网友A:
请在CDT端填入:DB2.MyDateTime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在CDT端填入:DB2.MyDateTime

问题就出这里了,我写的就是这个还是不可以啊,如图

电话/微信:13401338952    滕工

网友A:
不清楚你如何操作的~~~

如果你实在搞不定,你不如在你调用处所处的块中建立一个临时变量,数据类型为Date_and_Time,然后将变量名直接填在CDT端即可,如同图档中的Temp_dt变量一样。

以上

楼主:
哈哈,真是见鬼了,照你说的方法做之前我想试最后一次,结果又好了,我就想不通了,仍然感谢!

电话/微信:13401338952    滕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