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PLC和温控表通信问题

楼主(2009-08-13):
我公司是家生产覆铜板的企业,有一台上胶机,它的控制系统是用C200H型PLC和E5ZE温度表控制,它们之间是用RS485通信的.我想问的是如果其中有一个温控表坏了的话会影响其它温控表和PLC之间的通信?如果会要如何解决.

网友A:
不会影响的
长期高价需求三菱PLC主机/模块/
/欧姆龙/基恩士/西门子/等PLC触摸屏变频器光纤放大器;有的请联系我QQ:275548617

网友B:
不会的,它们是独立的,有各自的编码!

网友C:
看怎么个坏法 如果连通信了出问题啦 那会严重影响通信速度() 如果编程时用的是功能块 一个故障的温控器节点需要5秒才能正确 连续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