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通讯的问题

楼主(2009-08-13):
我有一台IBM笔记本电脑,没有9针的通讯口,现用RS232PC卡转成9针的,使用窜口测试软件测试通讯正常,可却不能和PLC通讯,欧姆龙、西门子、三菱、AB 的都不能实现通讯。请教各位老师是什么原因。先谢谢了。

网友A:
设置问题吧,至少三菱的PLC是最容易通讯的,试了很多品牌的usb转232的转换器,都能连上。
仰知天文,俯察地理,中晓人和。明阴阳,懂八卦,晓奇门,知遁甲。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抱膝委坐,自比管仲、乐毅之贤,笑傲风月,未出茅庐便知三分天下。

网友B:
怎么可能我就是用的这个卡。一切正常。

网友C:
用PC卡比较少,现在大家都在用USB-RS232的,市场上就有很多,价格也便宜很多,但是最好购买有3C认证的。

网友D:
转换头有问题,不然不可能所有都连不上.是线的问题.

楼主:
二楼的能告诉我怎么用么,谢谢

网友B:
你的卡是EXPRESS吗?
直接装上驱动就可以了啊。

楼主:
可就是用不了啊,用那个窜口测试软件测试窜口通讯正常,可连到机器上却不能和PLC通讯。可能是电脑主板的 问题。

网友E:
进入设备管理器,看一下是不是多了一个COM口,但不是COM1口,可能是其它的编号,所以在实际的应用软件中要选择COM口的号码,不然安装好了还是不能使用。特别提醒,安装了软件还要装硬件,安装过程中一定要系统默认的安装方式,否则的话,安装好了还是不能使用。

网友F:
转接的RS232口要质量好的才行,我以前换了几种才搞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