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200仿真器中的扩展模块怎么仿真?

楼主(2009-08-13):
如图所示,CPU 224有绿色的输入仿真按钮,EM222的仿真按钮在那里啊?

网友A:
em222模块是只有8个输出。那里有仿真按钮输入呀。通过程序可以控制输出端(也就是输出指示灯的显示)

楼主:
是我太大意了,竟然问了这样一个问题,让大家见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