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高手几个关于Q系列PLC的问题

楼主(2009-08-13):
请各位高手给我指点一下 如何用Q系列的PLC 控制步进电机 应该用什么指令 我在网上查到 FX系列的PLC 可以用定位指令 plsy drvi 和 drva Q 系列的PLC有没有类似的指令呢 ? 如果有是什么? 如果没有我想控制步进电机的话应该怎么办? 我先在这里谢谢各位了
我还有另外一个问题 是关于步进电机驱动器的 它的参数比如说驱动器的电流设定 和 细分设定都在什么地方设定?如何设定?

网友A:
Q系列的PLC 控制步进电机,必需使用特殊功能模块(QD75P1,QD75P2等)
步进电机驱动器的电流设定 和 细分设定,不同的公司有不同的设定方法,有的也不需要设定,要根据说明书上所说的来确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