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控箱的底板上会发黑
我还真没有个性签名

楼主(2009-08-13):
为什么像 PLC 伺服器 变频器 用一段时间后 在电控箱的底板上会发黑??请高人指点了

网友A:
楼主说的是背板还是底面的板?底板的没见过,背板的是烤的。

网友B:
应该是背板吧。那是温度高烤的。

网友C:
因为开关电源会产生静电,而PLC基本都采用开关电源,静电会吸附微尘。所以周围会发黑

网友D:
电器设备长期工作会产生热量,周围的空气也就发热了,而热空气是向上流动的,所以我们看到的一般指示灯安装位置的上面都会变黑。
自己的事情自己做.

网友E:
电器产生的热量所造成的.

网友F:
象你说的这些电器本身的底板都是用做散热器用的。而且这些电器发热量都很大,底板发黑正常呀,

网友G:
这种发黑,是静电引起的,会把空气中的灰尘吸附在上面,大家搞过监控器没有,当刚擦过的镜片,过几天就会有很多的灰尘,吸附在上面.

网友H:
电气的上方因为长时间工作产生的静电累积和热量上升在周围会有发黑的现象.当属于正常.只要定期用空气吹扫即可.绝大部分是导磁导电性物质对于电气是有害的.
电控箱的底板上会发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