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T100 补偿线 急

楼主(2009-08-13):
使用PT100 热电阻链接PLC的温度模块的温度补偿线可以用屏蔽线吗?

网友A:
一般使用三芯屏蔽线就可以了.其中一根接+,另外二根一起接负,屏蔽层需要单端接地.并且接地需要集中一点接.有专用的接地排连接.

网友B:
使用三根材质相同的护套线就可以了。最好是三芯屏蔽线。

楼主:
经测试,使用三芯或四芯都可以的,没有任何问题。屏蔽层什么都不接。谢谢各位了

网友C:
我用的就三根线的,没有屏蔽线的 正常的使用的 没有异常现象的

网友D:
有无屏蔽线都一样用,只要是三线就可以了。
下载积分:+1(har) 热心助人

网友E:
长距离还是用专用线为好的吧

QQ(VX):2252241236

网友F:
一般都是普通3芯线就可以了。

网友G:
选1.5mm的三蕊屏蔽线直接连接就好了

网友H:
最好要屏蔽,或加电容~~不然有大干扰~~

网友I:
采用桥式连接 无所谓 2 3 4线

网友J: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