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庭
控制柜设计

楼主(2009-08-13):
不知道现在大家设计控制柜时用什么软件。怎么知道控制柜里用的各种电器的尺寸呢。有手册可查吗。比如说柜里要放10个10KW的接触器20个继电器。一个PLC。一个开关电源。这些东西都还没买回来。我要先订一个电柜。怎么知道要多大电柜呢。请教各位大侠。

网友A:
用不了多大,1200×800×400的就可以了。

自己的事情自己做.

网友B:
楼主:你要先画个草图,看看电器元件怎么排列,包括元件的尺寸大概量一下,如果没有,可以问供应商。PLC应该单独放置,距离动力线最好20公分左右。这样一设计,你的电柜尺寸不是有了吗,还要和电柜厂家的尺寸一致,这样就不用定做了呀,多用国标呀。方便有省钱。
接触器是以触点电流和线圈电压做规格的,不知你的10KW接触器是什么样的。
下载积分:+2(sjm213) 热心助人,加分表扬

网友B:
补充一点,电柜应适当大一些,电器散热好呀。

网友C:
楼主先定选什么件,比如用西门子,那就找相关样本(PLC,低压电器等)那上面尺寸和安装要求都有,另外考虑散热和某些元件的特殊安装尺寸要求等,最后留出行线槽和端字排的空间就行了,提醒楼主注意柜体和柜门的接地要求,最后考虑下元件的布放规则,这个就看楼主的要求了。需要帮助联系我
bert854100@163.com

网友D:
我现在自己就做这个。要做柜子,直接可找我。具体要求可发我邮箱:
hefei_fly@126.com

楼主:
各位大侠能不能推荐点相关的手册标准。书藉之类的书。看看能不能参考一下。

网友E:
我都是自己先去了解各个元件的安装尺寸,然后大概的排布下,就估算出控制柜的大小尺寸了,有时也需要经验

网友F:
经验
关键是经验

网友G:
做的多了你就知道了

网友H:
同意2楼说法

网友I:
布局定下来,还要考虑线槽的大小,这个很多人忽视了,最后排线紧凑,难看。

网友J:
排布元器件,东西既然选定了,那么尺寸也都有了,合理的安排一下位置,柜子的尺寸也就出来了。做一个你就知道了。

QQ(VX):2252241236

网友K:
用CAD画呀,直接模拟设计,就可以了

网友L:
经验很重要,但经验是需要积累的,在没有经验之前怎么做?

网友M:
我们最近做柜子用Visio2003画的图,不过CAD画来应该更专业,Visio2003画的比较形象直观(各种机械电气建筑等部件都有);至于你做的尺寸大小,你应该心里有底,尽管东西没全买来,但是单个的体积你应该清楚,再想一下如何摆放,还要考虑到线槽、散热间隙等客观因素,不要做的太大(空荡荡难看),也不要太挤(散热不好,还不好安装)。

网友N:
买的电器元件不一样,尺寸也不太一样啊。这个你可以先画排列草图,但要符合规范、美观、且方便接线。然后量一下你的原件尺寸。大概间隔。能电脑绘图就更方便了。

网友O(2009-09-30):
这很简单啊?按控制柜布置原则,先大器件后小器件,先断路器后接触器布置,有的再适当调整一下。
再就是把各器件的安装尺寸查找出来用1:1的方式摆放一下

网友P:
画图用CAD就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