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系列通讯问题

楼主(2009-08-13):
请教大侠们哪位有三菱Q06H与电脑232接口的通讯线图啊!另FX3U通讯线与FX2N的是一样的吧!多
谢了!

网友A:
Q系列的RS232通讯口接线图在本论坛有,FX3U的和FX2N的通用。

网友B:
USB-QC30R2这种通讯线就可以,很多地方都有卖

楼主:
多谢各位帮主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