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277

楼主(2009-08-14):
S7-300连接S7-200通过EM277,问模拟量数据和数字量数据都要用到数据交换,怎么编程啊?

网友A:
期待高人指点

网友B:
不管是模拟量还是数字量都需要与在300硬件组态中对应的200通讯区域,才能实现200与300之间的数据交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