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8-14):
如图所示

现要求是:小车在自动位(I0.0),溶气水泵(Q0.3)运行时,正向运行(Q0.7) 碰到正向限位开关(I1.3),停3秒(T37),

          反向运行 (Q1.0) 碰到反向限位开关(I1.4),停4分钟(T38),再正向运行。周而复始

          溶气水泵(Q0.3),停止后再启动,小车还能自动按原来的方向运行。

          再仿真软件中模拟根本启动不了,请各位指正。

网友A:
无法运行。你至少给个电机正传或反转的启动信号吧。那样电机正传才能自运行。
(后续应该按照你的设计思路开始运转吧 。没有仔细看后面的图 )

网友B:
最好发张您模拟时候的图片上来,从程序逻辑上来说这段程序没啥问题。
模拟的时候不能启动或许是您的起始状态或者模拟的输入状态不对。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无法运行。你至少给个电机正传或反转的启动信号吧。那样电机正传才能自运行。
(后续应该按照你的设计思路开始运转吧 。没有仔细看后面的图 )

sm0.1就是个启动条件

网友C:
楼主的程式有问题的,请重编

网友C:
启动信号不能用SM0.1,SM0.1是开机时接通一周期,等你操作时N次周期都过去了,还有你说要先启动正的,那么也不能并在反向上。

楼主:
引用 网友C:
启动信号不能用SM0.1,SM0.1是开机时接通一周期,等你操作时N次周期都过去了,还有你说要先启动正的,那么也不能并在反向上。

sm0.1是该并在正向上,接通一个周期就断开,有Q点的自锁,可保证Q点有

输出。换向时有限位开关延时启动。“N次周期都过了”是什么意思。

网友D:
我感觉楼主SM0.1用的不合适,SM0.1的定义是:每次扫描后刷新一次.选择用SM0.0到还合适.SM0.0的定义:CPU上电常ON.但是我总感觉在这里用这个指令有点不合适.还是用启动按钮比较好些,至少可以确认是否可以启动设备了.我是指设备的安全性考虑,如果是实验程序那到没有问题了.

网友B:
呃……
有个关键的问题,在串联的条件中有个Q0.3如何满足?
该段程序若在Q0.3之后执行,并且Q0.3需要跟SM0.1一般上电即接通,那么这段程序中控制小车的输出点可能接通。
如果该段程序在Q0.3之前,或者PLC运行状态下Q0.3断开过再次接通,则控制小车的输出点不可能再接通。

楼主:
引用 网友B:
呃……
有个关键的问题,在串联的条件中有个Q0.3如何满足?
该段程序若在Q0.3之后执行,并且Q0.3需要跟SM0.1一般上电即接通,那么这段程序中控制小车的输出点可能接通。
如果该段程序在Q0.3之前,或者PLC运行状态下Q0.3断开过再次接通,则控制小车的输出点不可能再接通。

本截图是一个“污水处理”控制的片段,按照工艺的要求,小车的正反转都是在溶气水泵(Q0.3)运行后才可

运行。由此又产生一个问题,溶气水泵(Q0.3)并非一直运行,他是由调节池的液位来控制的,中液位时启动

低液位停止。假设此LAD片段是正确的,但是当调节池液位由低液位(溶气水泵停),再到中液位(溶气水泵启动)

此时小车就不会启动,因为SM0.1只会在PLC通电时,接通一个扫描周期。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感觉楼主SM0.1用的不合适,SM0.1的定义是:每次上电后刷新一次.选择用SM0.0到还合适.SM0.0的定义:每次程序扫描周期会刷新一次的.但是我总感觉在这里用这个指令有点不合适.还是用启动按钮比较好些,至少可以确认是否可以启动设备了.我是指设备的安全性考虑,如果是实验程序那到没有问题了.

sm0.0用在此处是不合适的,因为小车的正传是由反向到位的限位开关通过延时来启动的,并不是每个扫面周期都让它正向运行。

加个启动按钮是可以人工确定启动了设备,正如8楼smj213所提的(Q0.3)的问题,每次重新启动(Q0.3),就要人去按按钮,

就失去了自动的功能了

网友C:
我看启动信号就用Q0.3的上升沿才比较合适

网友B:
可以这样:
1. 去掉Q0.3这个点;
2. 将Q0.7换成某M点如M0.7;
3. 将Q1.0换成另M点如M1.0;
4. 另起一段,LD M0.7  A Q0.3  =Q0.7;
5. 另起一段,LD M1.0  A Q0.3  =Q1.0 。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看启动信号就用Q0.3的上升沿才比较合适

汗颜S7-200中Q0.3的上升沿该怎么表示呢?

楼主:
用Q0.3的上升沿经过仿真是合适的,多谢11楼hxl202319

楼主:
原来上升沿是这样用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原来上升沿是这样用的

你使用了上升沿信号。可你去掉了sm0.1。那你如何实现plc开机自动运行呢??
明白了,靠液位水泵的自起停来代替sm0.1
省去了,液位报警后,人工去复位的操作

网友E:
  • 下载积分:-1(sjm213) 请勿发表无意义的帖子

网友F:
    很高兴接受你的邀请,好几天没来了,不知道你的问题解决没有,没仔细看你的程序。
    楼主程序SM0.1不是这样用法,开机接通不错,但其他条件并不满足,故不能达到开机运行的目的。
    一般使用其他位,比如,M31.0

    ---|sm 0.1|-------set(M31.0)

    然后再使用M31.0 开机,开机完毕后,复位M31.0,看你的问题好像不是很复杂,编起来应该也不会困难。

    13楼上升沿这样用法?俺没这样用过,没试验,好像M0.5只能在当前扫描周期有效。

    一般是这样用的

    -----|i0.0|----|P|----set(m0.5)

    http://www.jj.cn/indexTG.html?promoterid=108502812

网友D:
    启动条件用液位控制试试.就是把M0.5去掉.改为液位启动刮渣机正反转.这样分开做可以避免Q0.3的启停问题.楼主所提及的任何转换为自动方式,我认为利用液位来控制。

楼主:
引用 网友D:
    启动条件用液位控制试试.就是把M0.5去掉.改为液位启动刮渣机正反转.这样分开做可以避免Q0.3的启停问题.楼主所提及的任何转换为自动方式,我认为利用液位来控制。

    用液位来启动小车的正向运行不合适,我们用的是浮球的开点作为输入信号,也就是有液位时,M0.5一直闭合,小车走到头就不会反向运行了。

网友D:
    情况一点一点地了解清楚了.
    我建议还是用液位控制比较合适.如果液位有(高/低位控制的条件),则Q0.3的停止用低液位来控制(启动用高液位启动).小车的启动用高液位的上升沿来启动.同时小车再好有一个能停止在原位的功能(意思是液位低时,需要小车在原点时才能停止)这里我理解可能对于设备会有益.
    我的理解:Q0.3的启动停止其实与小车正/反不是同一会事,把它分开为二个系统.无非有是Q0.3停止信号时小车才能停止正/反工作.否则小车永远做一个往复的运动.
    哦!还有是我认为楼主的程序的写法不太合适,建议把小车的正/反用二个网络段来写比较好,请你编译一下,看是否有报警.

楼主:
引用 网友D:
    情况一点一点地了解清楚了.
    我建议还是用液位控制比较合适.如果液位有(高/低位控制的条件),则Q0.3的停止用低液位来控制(启动用高液位启动).小车的启动用高液位的上升沿来启动.同时小车再好有一个能停止在原位的功能(意思是液位低时,需要小车在原点时才能停止)这里我理解可能对于设备会有益.
    我的理解:Q0.3的启动停止其实与小车正/反不是同一会事,把它分开为二个系统.无非有是Q0.3停止信号时小车才能停止正/反工作.否则小车永远做一个往复的运动.
    哦!还有是我认为楼主的程序的写法不太合适,建议把小车的正/反用二个网络段来写比较好,请你编译一下,看是否有报警.

    兄弟佩服搞技术的就应该有你这种劲头。感谢你对此贴的关注。

网友G:
    初始化和开机自动运行指令最好是两个,初始化只是第一次扫描而已,最好有个延时然后给个信号启动。

    QQ(VX):2252241236

网友H:
同意21楼哦,估计是同行,想法都一样。
在机床行业处理类似问题,
太普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