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时钟控制的讨论

楼主(2009-08-14):
兄弟们,200系列如何设置读取实时时钟(和当前实际时间一样),然后PLC运行到某一天某一刻报警,手册上介绍的纯粹是胡扯蛋,根本不让人看懂!!

网友A:
看不懂应该是水平问题了~~
你只能通过实时时钟指令去读取时钟并作字节上的比较。
当然你可能会很有钱,那种状况下可以添加个卫星接收器做北京时间的同步矫正,不过你很有钱的话,做的方法自然很多,价钱也会直线上升。

楼主:
楼上这位仁兄说得对,我也明白这种时间设置及读取控制思想,可按手册上说的去做就是不行啊!

网友B:
完全没有理解最基本的控制,不要胡乱指责你说看到的资料

网友C:
给你一点提示,至于怎么去比较、控制,还是去研究手册吧
读实时时钟(每秒读一次)
LD SM0.5
EU
TODR VB10
http://zxc6688.ys168.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