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电机问题

楼主(2009-08-14):
当伺服启动了以后,准备就绪就等脉冲输入转动了。这时候大家有没尝试用手转动伺服电机轴。看能否转的动。

网友A:
不能,如果能转,伺服定位这没用了。也就是无法进行定位了。

网友B:
看来你对伺服电机真是不了解,伺服SRV ON之后就会锁轴,SRV ON断开才能用手转动。

网友C:
同意2楼的说法

网友D:
那怎么转得动,除非你想他坏掉

楼主:
我以后试过是转不动,现在用的怎么都转的动的。

楼主:
那大家说说它是靠什么来锁轴的呢。加了什么电?

网友E:
2楼说的对的。

网友F:
只要有使能信号就转不动

网友G:
只要一 通电用 手是转不 动的 相单于抱闸器一样

楼主:
是什么信号让它不能转动的呢,大家说说。又没有抱闸。

楼主:
大家只知道这个现象,却不知道为什么?这样不行的,治学不严谨!!

网友H:
不可能转动。要关电可以。

网友I:
强行转动也可以不过会报警

网友J:
同意2楼的

网友K:
此时伺服定位已经起作用了,如果强行用外力转动轴,编码器数据与伺服内部位置数据不一致,就会报警

楼主:
我还是发现大家只知道现象,却不知道为什么会转不动。是电机的定子线圈有直流电吗?能具体画个图讲解一下最好!!!

楼主:
伺服电机轴靠什么信号锁住的呢。大家讨论讨论看。是在伺服电机定子线圈上通有直流电吗?

网友L:
是靠反馈信号吧。
当伺服准备后,系统就在工作了,如果用手转动轴,编码器反馈信号令电机回原点,就感觉到有阻力的。
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我却用来寻找光明……

网友M:
是转不动的,

网友N:
SERVO OFF才可以转动,SERVO ON上电也是可以转动的。

QQ(VX):2252241236

网友O:
使能通电了怎么能动啊 ??使能断电就能动了

网友P:
学到东西了!谢谢!
非淡泊无以明志
非宁静无以致远

网友Q:
当SERVO ON信号打ON后,私服驱动器就会产生锁轴的现象,在这期间私服电极内部有没有电流要根据导轨的状态而定,如果导轨是水平的,靠自身的摩擦力能够保持在原来的位置不动,伺服马达不需要通电,如果导轨是垂直的状态,那么私服马达就要通入一定的电流用来抵消系统因为重力作用产生的转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