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8-14):
我现在有这样一个门题,有5个按钮,在不同的时间按下,用什么办法根据它按下后的顺序一步一步地去执行,也就是我怎样知道它按下的顺序?

网友A:
主题不明确

网友B:
引用楼主hzy1818于2009-08-14 18:03发表的 求高手帮助,寄存器间接寻址,程序使用的堆栈问题? :
我现在有这样一个门题,有5个按钮,在不同的时间按下,用什么办法根据它按下后的顺序一步一步地去执行,也就是我怎样知道它按下的顺序?

我想你是想记录一下按钮按的顺序,把几个位组成一个字节,存放在一个地址中(可以是DB M) 用指针指定基址,偏移由操作按钮决定,做一个带复位偏移和存放内容的脚。
一旦这个字节不为零,并且有变化,就把这个字节存放到存储区同时偏移量加到下一个地址(或者就是干脆地址指到下一个地址),循环下去。
调出存储的一串字节就知道按了那些钮和顺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