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变频在触摸屏上设定60HZ就停止了

楼主(2009-08-14):
我的电机 用变频在触摸屏上设定60HZ就停止了 50HZ是可以运作的 屏上和PLC的参数都设置过了 都是超过60的 高手请帮忙看看 谢谢
50可以正常运气 51开始就不行了 而且变频器显示 0 52 52 54.。。60一样的现象
设定到50又开始慢慢启动了 正常运行

网友A:
变频器有没有故障显示?

网友B:
你就看看你的变频器频率值设置对吗?

网友C:
有报警吗?

网友D:
首先在线检测PLC运行情况,再检查变频设置的频率上限.应该也不会出现像楼主描述的问题.你用的是什么变频器?

楼主:
爱谋生的 频率都设定了

楼主:
没有报警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