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求PLC输入点LED灯延迟1秒后亮

楼主(2009-08-14):
今天看到了一个问题,觉得很有趣,却不知道如何才可以实现,现在贴出来请大虾们帮忙看看!先谢了!
问题是这样的:要求plc 输入点led灯 在近接开关动做后LED灯延迟1秒钟点亮,
近接开关再次动作后,输入LED灯再延迟一秒钟熄灭。如何才能实现呢,谢谢指教!

网友A:
有些输入的扫描延时可以设置,你试一下。

网友B:
先把语文学好了再发言! 不然帮不了你。

网友C:
是不是用外电路实现的呢???

网友D:
上升沿下降沿后面家个T

网友E:
这有什么意思呢

网友F:
首先能否请楼主说下这样做的好处在哪里?

网友G:
输入的LED灯延迟1秒有没意义

网友H:
单靠PLC,没有外围电路好像是不行的吧!

网友I:
这个问题有意义吗?

网友J:
搂主这么做意义何在???

网友K:
只要外不电路一接通,输入点的灯同步亮的

网友L:
输入点LED是硬件外围,不能控制,是对外围输入信号响应的显示。

网友M:
我觉得还是加一个时间继电器比较好。

网友N:
可以通过PLC设置来实现.也可以通过简单的输入加延时来实现.为什么有好多人在学习这个技术?因为它可以用多种方式实现功能,这个也是PLC其中的优点之一.楼主想要的功能只能是前者PLC参数设置.

网友O:
同意楼上各种看法!!!!!!!!!

网友P:
不加外部电路是实现不了LZ的要求的。
不过,LZ的要求可能有问题,PLC的输入灯亮不亮没有关系,只要内部加了滤波就OK了。。。

网友Q:
如果你有兴趣!!!!!

    去做个RC电路吧

网友R:
好像没什么意义啊

楼主:
谢谢大家对本帖的关注!当初我看到了也是出于好奇就把它贴了出来。

楼主:
延时一秒是我加上去的。本来的意思是说通过一定的途径把每个输入点的输入信号都延时到一个设定时间,当然是不需要再增加外部电路了。

楼主:
当然,实用价值是不大,贴出来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当一个作学习的素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