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第一次上电出现编码器故障

楼主(2009-08-14):
各位我最近调试的时候,第一次上电的时候总是出现编码器故障的错误,但是断电一次了之后,就正常了,有没有什么方法解决,不要换硬件的?

网友A:
也有可能编码器接线有问题

网友B:
这的问题我回答不了。我不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