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8-15):
请教各位高人:小弟现在要做一套系统,S7-414 2DP的CPU做主站,下面接ET200M。出现的问题是在编程软件上无法将ET200M的通讯模块IM153托进PROFIBUS网中,提示说必须有一个主站或从站。可是我检查过,S7-414的一个DP口已经设为主站且已经连到PROFIBUS网上。百思不得其解,请高手赐教,我到底那里可能配置错了,还是400CPU配ET200M的方法和300CPU带ET200M不同。

网友A:
试验了一下,配置和以前的一个样子。没有遇到你说的情况,很顺利的配置完成。

网友B:
右键点击DP网络的那个线,增加一个ET200M,这样就可以。
可能是你拖的时候没有拖到那个网络的线上

网友C(2010-01-15):
我是个菜鸟,出现过你说的提示,那时我错误的拖动的是里面的具体的I/O模块才出现了这样才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