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财
台达LAD不能下载到PLC中

楼主(2009-08-15):
台达编程软件WPLSoft2.11自带了仿真功能,使用起来较好。
仿真也达到了好的效果,但是却不能下载
我的PLC型号是:DVP-24ES,在通讯设置见图
机种设置见图
但是却出现了“记忆容量与机种不符”的错误,导致无法下载,请问问题出在那里了?

网友A:
选 2000 STEPS 呵呵。
不行的的话先选择 恢复出厂设置

楼主:
是要选最多的步

网友B:
程序容量选错了,我也遇到过,开始选2000不行,后来选4000就可以,要重新编译保存一下。

网友C:
选最大的容量,选EH的也行,最好选4000步的

QQ(VX):2252241236

网友D:
编译后再下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