计数器,计时器请教!

楼主(2009-08-15):
三菱FX2N的计数器和计时器能不能把当前的那个计数值或者计时值传送到寄存器,我翻了好久的书到没看到有这个指令,要想把当前的值抓出来用要怎么处理啊!

网友A:
看手册了没有
MOV

http://zxc6688.ys168.com/

楼主:
但是当前值的那个寄存器是什么呢,

网友B:
MOV
你应该自己拿个PLC,写上程序实践下就知道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但是当前值的那个寄存器是什么呢,
你用的哪个就是哪个,比方你用C10,直接MOV C10 D10,就可以得到C10的当前记数值了

网友D:
你是在什么时候传送数据。这个应该很简单。但是你自己要去尝试。不试有毛用。5楼的就很好。如果试不成功再换。试到好为止。

网友E:
请试着用一下传送指令:MOV

网友F:
用传送指令

网友G:
5楼已经说的很明白了呀。光说是没用的。要实践的。

网友H:
当然可以咯 用MOV 比如: X0 [MOV TO D0}

网友H:
看一看,能不帮你

网友I:
多看资料才会知道,书上说的很清楚。这方面的案例也很多。用心看。

网友J:
5楼说得很对!MOV T10 D100就可以!

网友K:
MOV C* D0 或者用设置值减去C*,然后再将值赋值给D0,×为计数器号。

QQ(VX):225224123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