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伺服设置软件SETUP154C求助

楼主(2009-08-15):
新安装一个三菱伺服设置软件SETUP154C,安装完成后启动是显示系统错误!错误号372请教各位高手是怎么 回事

网友A(2009-11-12):
是啊?如附图:

网友A:
请问高手?谢谢!

网友A:
还有不能打开文件?

网友B:
你设置硬件COM端口了吗?

网友C(2011-05-27):
你设置硬件COM端口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