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PLC是不是坏了?

楼主(2009-08-15):
最近在学PLC,搞了个旧的三菱的,是FX2N-80MR,上面东西不全,没卡没电池。今天接上电,除RUN灯不亮外,PROG。E灯在闪。请各位论友看下,是不是坏了?谢了先。
兄弟们:苦干实干,做给天看;任劳任怨,永难如愿;尽职尽责, 必遭指责;东混西混, 一帆风顺哦。。。

网友A:
还好,装上电池就OK

网友B:
没有电池,数据丢失了。ERROR灯不停闪烁!

网友C:
装上电池就OK了

网友D:
上电,下载一个简单程序试试!但电池应该装上.

网友E:
装上电池.重新写一程式去.OK

网友F:
没有电池,不能保存程序,安装电池后,下载程序应该可以的。

网友G:
奇怪,程序不是放在eeprom的吗?电池不够电报警了吧

网友H:
去买一个新的

楼主:
还好,这是个好的!!今天用手编和电脑联网试过了,OK!!
电池看了下,太贵了,要80RMB!?(抢钱哦)用二节7号1.5V的菲利浦电池串联后(3.18V)接入,搞定!
感谢楼上各位的回复,谢谢!!!!!
兄弟们:苦干实干,做给天看;任劳任怨,永难如愿;尽职尽责, 必遭指责;东混西混, 一帆风顺哦。。。

网友I:
关键是没电池

网友J:
清除内存

网友K:
旧的咋卖的哦。

楼主:
这东西不要钱,在别人那里拿的,说是坏了,拆开后发现CPU板上白色扁线因其焊脚过长,可能拆的时候碰到了,导致有几条线的的焊脚折弯了,碰在一起,导致CPU报错,嘿嘿,这么好的事让我碰上了
兄弟们:苦干实干,做给天看;任劳任怨,永难如愿;尽职尽责, 必遭指责;东混西混, 一帆风顺哦。。。

网友L:
装上电池清除内存重装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