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8-15):
我的触摸屏与电脑连接好后选传送然后点接收过30秒后显示终端无响应,,会是什么问题呢,触摸屏型号是F930GOT-BCW,是不是是串口连接有问题啊。我的串口线是买的,9根线二头是一一对应的。谢谢各位帮忙,因为没接触过,所以问下,谢谢

网友A:
连接没有插PLC的那个接口
触摸屏上的设置还要正确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连接没有插PLC的那个接口
触摸屏上的设置还要正确

哦。感谢解答,触摸屏要设置啥呢

楼主:
触摸屏问过厂家不用设置的,会不会是串口线的问题呢

楼主:
自己做吧,我是这样做的你试一下,用9针母接口两个,电脑口是3----------2三凌触摸屏
                                                                                                  2----------3
                                                                                                  5----------5
                                                                                                  6和8 ------4
                                                                                                  4-------6和8
6和8是短接的。有时可能会插错,你只要互换插一下。这是F940GOT与电脑的连线                                                      那F930GOT也可以使用吗

网友B(2009-12-28):
引用 楼主:
自己做吧,我是这样做的你试一下,用9针母接口两个,电脑口是3----------2三凌触摸屏
                                                                                                  2----------3
                                                                                                  5----------5
                                                                                                  6和8 ------4
                                                                                                  4-------6和8

我想问一下楼主,我的通讯电缆也是对的,为什么只能和F930通讯而和F940通讯老是超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