指令
授权盘问题

楼主(2009-08-16):
我们公司的设备供应商向我们提供了多个授权U盘,包括WINCC,WINAC,S7,WINAC MP,840/810D等。但我在电脑上看,里面却是空的,什么东西也没有,看属性也是没有文件的,用授权管理器也没看到。但设备供应商说这是没有使用过的,请问是否正常。如果正常,要怎样才能使用这授权盘?

网友A:
如果授权管理器中无法看到,那么你应该有足够的理由去怀疑你的授权是否安在.
问题是: 如果供应商给你安装软件并授权,那么你需要将授权移回U盘后才可以.

网友B:
简单的方法:是否能打开西门子的管理器,再好是向供应商单独要一份(备用)以防不测.现在网络这么发达,授权问题基本上没有瓶颈了.记得上次那个西门子840系统我花了很多周折才搞到(向德国索取的).开始也是认为STEP7版本不够高,一直装到STEP7 V5.4的英文版为止.都无法打开程序,提示语言不匹配.在向西门子咨询后,才搞到那个西门子TOOLBOX软件,很耗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