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三角电机电流计算

楼主(2009-08-16):
一个75KW电机Y--△接电路,如何选用三个交流接触器,怎样计算得出Y--△电流?谢!

网友A:
MC1:95A MC2:95A MC3:65A
还得考虑接触器的厂家

网友B:
75KW马达的工作电流大概为150A左右,那么三角形接触器应选大于150A的,星型电流和三角形电流是根号3倍的关系,因此,星型接触器应不得小于100A。
一楼的参数太小了,工作时接触器会发热,长时间工作会损坏设备和电器元件。

网友C:
还与星三角电路形式有关

网友D:
75KW的电机额定电流约150A左右,接触器选型CJX1-205KM1KM2CJX1-170KM3或CJ20-250KM1KM2CJ20-160KM3

网友E:
角接触器和热继电器是按电机额定电流的1/1.732或0.58倍选择
星接触器可以选择与角接触器等规格或是低一规格,大致是0.47倍电机额定电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