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富
初学者请师傅解释一下特殊模明说明的一段文字含义

楼主(2009-08-16):
我见特殊模块说明的都有这么一段"占用扩展总线的8个点,这8个点可以分配成输入或者输出."
请问这是什么含义?
还有一个TO[ K0 K1 K2 K4]指令中K4的值含义是不是指将K2写入BFM#1-4的意思?

网友A:
K4是传送的点数的意思。你的这句话的意思是:把数值K2放到第0个特殊模块的以K1为起始地址的区域。传送的点数是K4。
下载积分:+1(xiaoqizi) 热心助人,加分表扬

网友B:
占用8个点,输入输出都可以
下载积分:+1(xiaoqizi)

楼主:
这意思是不是就是可扩展的I/O总数少掉了8个

网友C:
对头,最后一个K4就是将值K2传送到从K1开始的4个BFM,就是BFM#1-4
下载积分:+2(xiaoqiz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