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泰克触摸屏头疼的死机问题

楼主(2009-08-16):
我用的海泰克触摸屏型号是PWS6600S-S,现经常出现死机现象,
死机后屏幕左上角显示:91 00000001-80003F80字样.
后来重新输入程序后还是同样会出现有故障 ,故障代码不同那个了,是
93-00000001-80003F7C,我都晕了,这倒底是什么意思啊,
断电重启后又正常工作,一天偶然会出现一到两次这样现像,两台机器是一样的,程序
什么都是一样的,而另一台从未出现过故障,请高手指点这是怎么回事,谢了!

网友A(2010-01-26):
搞定没?搞定了告诉我们一声呀老兄。。

网友B:
检查一元器件是否有质量问题!

楼主:
是软件问题,产品在升极软件一样也要升极,安装最新版软件后把程序导入后一切正常,没出现过任何问题.
下载积分:+3(njaolian) 问题解决告诉我们答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