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三菱PID指令

楼主(2009-08-16):
三菱手册PID指令程序例子中,设定值为温度,当前值温度,那输出值(D502)什么呢?为什么用T246<D502作为加热器输出的条件?请高手指点!

网友A:
我也想知道,大虾指点下!

网友B:
pid是调节温度波动的设定值,你那应该是时间来控制加温的长短 一般调P值 再调I值 D值大多状况为0

天各一方

网友C:
D502设置温度与当前温度比较输出值。
T246微分定时器,0。01秒 /每2秒自复位重新定时。
当置温度越接近当前温度时。D502输出值越接近零,反之D502输出越大。
综合; 当D502输出值越接近零Y0接通周期越短,反之接通周期越长。
PID 运算按P。I。D及T 四个参数值,按设置温度与当前温度比较不断进行运算D502输出值不断变化,这样才可以不断调节输出接通周期,达到恒温的目的。
P---俗称功率 I-----俗称积分 D------俗称微分 T------俗称采样周期。
下载积分:+3(sjm213) 热心助人,加分表扬

网友D:
我公司主要做工控设备电路板的维修,欢迎登陆我公司网址:
http://www.xilin.cc
前来咨询指导
联系电话:0571-81630122
工程师咨询电话:13910214076 唐工
希望对各位有所帮助
下载积分:-5(sjm213) 请勿发表广告或者宣传

楼主:
谢谢!三楼的朋友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