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驱动器问题

楼主(2009-08-16):
有个问题求助大侠,我们用的一台伺服驱动器,它的找零输出一直是到位的,不可以执行找零,不管在哪个位置都是在零位上,不知是为什么?

网友A:
什么鸟驱动器。这么烂。

网友B:
打电话给厂家

楼主:
意大利 SELEMA 的伺服电机及驱动器,大家有知道啊?分析一下原因啊
?谢谢了

网友C:
是不是开机瞬间找0 参数设的对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