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PLC和西门子屏连接问题

楼主(2009-08-16):
请问三菱FX2N-16MR的PLC和西门子TP177B 6寸显示屏连接PLC需要设置什么东西吗?连了半天连不上啊?

楼主:
有哪位高手可以解答一下啊

网友A(2009-09-16):
我连过,而且还不只一次,1.你的电缆做的肯定有问题;2,你的winccflexible组态中连接中有问题。
你将我说的这两个方面好好查一下,解决了,应该就好了。

网友B:
都是独门绝活,我还不知道能不能连呢
一无所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