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来
请教的电路

楼主(2009-08-16):
请各位帮帮忙,该电路中的电阻该用多大?高压是2500v至3000v

网友A:
负载稳定的情况下,电流X电阻=2V即可,负载电流太小发光二极管可能不会亮。

网友B:
下载积分:-1(sjm213) 请勿发表无意义的帖子

网友C:
有专门的高压带电显示器。。。。直接用成品就可以了。。。。。

网友D:
这个。。。。最好不要自己做也不要自己修
供电部门有专门的高压验电器卖
责任重大啊

楼主:
谢谢楼上朋友

网友E:
高压不要乱搞呀。

网友F:
有点看不明白,电阻是不是应该和发光二极管串联才行啊!

楼主:
这也是论坛中的一个朋友给我的,试验了好多次没有成功,不知道是何原因?所以发上来,请各位朋友给看看!!!!!!

网友G:
看看分压公式吧,发光管应该在2V左右吧,跟负载有关

网友H:
完整的电路图如图,它是一个早期的利用变压器升压的高压捕鼠器,分三支路输出,哪一支路电到老鼠时那一路的指示灯就发光,同时220V输入端的灯泡也会发光;不过电阻值我忘了,只记得是几十欧以下的,电阻两端的电压是受负载影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