强大
单台PLC控制两台机械问题

楼主(2009-08-16):
求助各位有用过一台PLC控制两台设备的给个程序例参考下,拜托了啦?

楼主:
求助各位有用过一台PLC控制两台设备的给个程序例参考下,即每台机械都能独立控制,不互相干扰,拜托了啦?

网友A:
说的有点模糊。。不过一台PLC只要你选好模块和I/O分配好,,,几台机械都可以控制啊,,只管照I/O和控制顺序编程好了,,但你要把线接好哦

网友B:
普通的顺序控制,相同的一个程序copy两份,把软元件,io改一下,只要资源够用,多少台都没问题!

网友C:
是啊,顺序控制的话,把I/O点分配好就行

网友D:
只要点数足够及内存足够,一台PLC可以连接号多台机

楼主:
谢谢各位的提示了,我想用子程序来做,不知大家有没更好的提示,或且有程序例给个参考下,谢谢了

网友E(2009-11-06):
只要I/O点数够用,控制多少台都够用。

网友F:
嵌套,子程序,跳转均可

网友G:
路过学习啦, 我们公司是用光纤
方向比努力重要;能力比知识重要;健康比成绩重要;生活比文凭重要;情商比智商重要

网友H:
2台一样的设备,还是2台关联的设备,若前者,只要IO点数够多,因该没问题,程序可以写的互不相干,若是后者更好办。以上只是在继电器系统里,若牵涉到触摸屏等,我想大多PLC没有多余的通讯接口吧,大多只有一个。若有2个以上的也好办吧。

网友I:
我做过一个PLC控制过两个设备的,用了一个按钮做切换,按一下 A设备 再按一下 B设备 再按一下 AB设备都运行
光大联合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www.guangdalianhe.com

网友J:
具体操作要求说一下嘛~流程说一下程序应该不是太难的

网友A:
只要你的IO够,线配好,控制两台小意思啊

网友K(2010-09-14):
只要你的I/0点够用,。就可以了

网友L:
看来也是一个新手,不是有实例吗?
大家才是真的好

网友M(2010-11-05):
是不是把两台机的程序按顺序列出来就可以,还是怎样,能不能给一个例子
共同学习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