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MRON新手求救各位大虾~~间接寻址是什么意思呢~~紧急
学习!!从点滴做起!!!

楼主(2009-08-16):
我是OMRON新手
现在公司要我做个OMRON的项目
我想问下各位楼主~大吓~及路过的好心人
DM间接寻址是什么意思呢??DM跟D有什么区别呢??
比如MOVL D10 D20 跟MOVL @D10 D20 (比如D10为常数10, .D20为常数20时)这两者间怎么理解呢???

网友A:
1.在OMRON里,DM就是D,只是系列不一样,有时显示不一样而已.
2. MOVL D10 D20 就是直接将D10、D11里的值传送给D20、D21;
MOV @D10 D20 中的@D10指D10里的值指定为另一个DM里的值,如D10为#5时,@D10=D5,看图理解
下载积分:+5(汇荣铝业) 说的好
下载积分:+3(25188400) 热心助人,加分表扬
下载积分:+3(sjm213) 热心助人,加分表扬
学习!!从点滴做起!!!

楼主:
多谢多谢~~~~~~~~
学习!!从点滴做起!!!

楼主:
因为对OMRON是生手~~所以我看想了许久~~还是没搞明白~~~
当0.00=ON时,怎么D2的值为什么不是#5而是#10呢??
而0.01=ON把#10传到D5里边吗??是这样理解吗?
再或者就是说这条指令有什么关系吗??

网友A:
我是先让0.01=1后,D5为#10,再D10里输入值为#5才让0.00=1;所以出现上面的数值。
也就是说D10值为#5时,@D10其实就是D5,而这时D5值为#10,所以当0.00=1时把D5里的值传送到D2里去~~
不知这样说,是否看明白了?
下载积分:+5(旭日东升) 热心助人!
学习!!从点滴做起!!!

楼主:
大哥~~真是万分感激呀~~

网友B(2011-05-31):
小弟也学习了
OMRON新手求救各位大虾~~间接寻址是什么意思呢~~紧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