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8-16):
各位大侠,请教你们一个问题,现场开关柜配线是三相五线制,设备接线端子是三相的,没有零线端子只有地线端子请问下零线需要接吗?
现场是把零线和地线一起接在接地端子这样是否合理?

网友A:
楼主:
    千万不要这样接呀。设备电源按图纸有要求的。要什么就接什么。比如,相序,电压,功率等。

    如果把零线和地线接在一起,会影响公司整个供电系统的安全。没有零线端子就不要接呀。正常

的就是三根火线和一个地线。个别非标设备厂家为了节省成本,把控制变压器省了就会多出来零线

的。一些进口设备的电器控制柜如果使用了零线,那么就会出现零点漂移现象,使元器件发生跳闸而

停止工作。

     虽然地对火和零对火都是220V,但一个是保护接地,一个是工作接地。在一个供电系统中两者

万万不可互用和乱用!!!小心呀。
  • 下载积分:+1(xxscwsry) 热心助人,加分表扬
  • 下载积分:+2(zhangshichao) 热心助人,加分表扬
  • 下载积分:+2(注册中心) 热心助人,加分表扬

网友B:
    最好不要乱接,如果你的控制系统有模拟信号和数据传输的话,那样对你的控制系统带来很多的干扰.我在以前的公司遇到过地线的地极没打好造成地线有90多V的感应电,生产线经常出一些莫名其妙的问题,最后将地线处理好后很长时间没出过那些奇怪的问题
    飞刀,又见飞刀

网友C:
    有些设备是没有零线的,就不用接了,这很正常的.

网友D:
    不能混接滴!没零线就不接呗!

网友E:
引用 网友A:
    楼主:
        千万不要这样接呀。设备电源按图纸有要求的。要什么就接什么。比如,相序,电压,功率等。

        如果把零线和地线接在一起,会影响公司整个供电系统的安全。没有零线端子就不要接呀。正常

    同意。

网友F:
    安全第一啊。小心接

网友G:
    晕那,这是电工的问题呀,我认为呀,做工控的起码要会做电工才行呀!

网友H:
    你看下你的控制部分电压时多大如果380就不用接,如果是220就要接的

网友I:
    看来LZ需要多看看电工基本知识啊。。

网友J:
    要分开接,不然会有麻烦的

网友K:
同意2楼主所说!!!!

网友L:
零线和地线要分开接

网友M:
如果380就不用接,如果是220就要接

网友N:
这个好像就是书上说的 TT 系统吧,不知道对不? 学习中......

网友O:
如果你不知道有什么后果,还是接上试试,别人说的是一回事,还要自己试过才是真理。

楼主(2009-10-01):
唉,好长时间没来都忘记了
谢谢各位大侠的指导

网友P:
没事,TN-C系统,工厂钢结构防雷接地,设备保护接零不矛盾.

网友Q:
引用 网友H:
你看下你的控制部分电压时多大如果380就不用接,如果是220就要接的
是220V的话可以考虑零线不经过开关,直接固定在接线端子上面,然后分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