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8-17):
我装的是三菱PLC8.52版本的编程软件,我在原程序上把  mov K10 d10  中的k10  改为  k15,在按了确定以后,会在mov K10 d10  下面出现mov K15 d10语句,是不是编程软件设值的问题啊

网友A:
你这是加的注解,而不编程状态!
  • 下载积分:+1(sjm213) 热心助人,加分表扬

网友B:
    引用楼主czg1127于2009-08-17 09:12发表的 三菱PLC编程软件的问题 :
    我装的是三菱PLC8.52版本的编程软件,我在原程序上把  mov K10 d10  中的k10  改为  k15,在按了确定以后,会在mov K10 d10  下面出现mov K15 d10语句,是不是编程软件设值的问题啊

    看看是不是插入模式。
    把mov k10 d10删掉就行了
  • 下载积分:+3(sjm213) 热心助人,加分表扬
  • 仰知天文,俯察地理,中晓人和。明阴阳,懂八卦,晓奇门,知遁甲。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抱膝委坐,自比管仲、乐毅之贤,笑傲风月,未出茅庐便知三分天下。

网友C:
    嘿嘿,慢慢研究!

网友D:
    楼主看看是下面那种情况

    这是插入模式生成的格式

    这是注释生成的格式

网友D:
    四楼图片重复了,重新发一个

    这是插入模式生成的格式

网友E:
    咋弄出来的

网友F:
    你这是注解行吧?

网友G:
    请问各位老师,我下载的GPPW编程软件的梯形图逻辑测试启动/停止怎么不能用呀,请指教,不胜感激
    冬天

网友H:
    吧插入状态切换回来就好了,INSER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