熟悉LG的高手看看这个什么意思

楼主(2009-08-17):
这是LG K300
的一段程序
这里面的ERR什么意思来的
下面是梯形图

网友A:
显示错误

网友B:
减少并联的行数
http://zxc6688.ys168.com/

楼主:
还不是很明白
能否讲详细点啊

网友C:
你对比下7773处的指令表,应该会有所收获
搞不清楚
ERR到底在那里是什么意思
在梯形图里也有
下载积分:+1(hehaiwaer) 热心助人,加分表扬

网友D:
并联支路太多。

楼主:
梯形图中好像很好理解
但在语句表里的ERR是什么意思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命令
望高手解答
http://www.ymmfa.com/read.php?tid=43080
程序在这里有

网友C:
#83我这里没有LG的编程软件,因为在三菱的状态步进里有限制,带触点的支路必须在后面,不带触点的再前面,所以我才叫你对比下看7773那里是不是也是同样的情形,如果不同的话,说明带触点支路必须在下面,还有,你的程序能正常运转吗?程序时读出来的吗?
下载积分:+1(hehaiwaer) 热心助人,加分表扬

楼主:
程序是读出来的!
可以正常运行
只是不明白这里ERR是什么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