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QNA系列Q4A类型PLC程序改写的问题

楼主(2009-08-17):
有一台三菱E60型数控车床,使用三菱QNA系列Q4A类型PLC。现想增加功能。当用上载的PLC程序修改好后再下载到PLC时,出现报警:“正在使用的程序与愿程序不同”拒绝下载。现在请各位师傅帮助出招,分析问题所在!谢谢了!

楼主:
顶。请杨工@高手帮助

网友A:
如果不是在线修改程序,再上传程序到PLC时,应该先清除源程序,要不就会出现报警现象,应该就是这个问题吧

楼主:
谢谢wsy-163 ,我已将PLC格式化,也同样报警,我试过减少PLC程序步数就可以,但增加就不行。不知何故?

网友B:
會不會是已超過PLC的程式容量了呢?

网友C(2010-02-09):
清除一下内存试试。

网友D:
拷贝再重新编写看行不行?

网友E:
能否把程序传上来。
Q4A的程式容量很大的,和Q12H一样的,有124K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