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仙赐教SWOPC-FXGP/WIN-C中的SFC编程的方法

楼主(2009-08-17):
小弟在SWOPC-FXGP/WIN-C中进行SFC编程不会编写,万望个位师傅指点{最好有资料}谢谢

网友A:
你可以切换在指令表视图,直接输入指令,然后转换就OK了,比如
ld x0
out m0
ld m0
set s0
stl s0
out y0
ld x1
set s10
stl s10
out y1
ld x2
out s0
ret
en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