指令
请问PLC的特殊功能模块没有输出是不是模块坏了啊?

楼主(2009-08-17):
请问PLC的特殊功能模块没有输出是不是模块坏了啊?有几成?

网友A:
不一定,先检查下程序有没有错误。

网友B:
用"监控"查就知道了.

网友C:
硬件添加了吗?地址对不对?连接线有问题吗?都看看。

楼主:
连线我想没有问题,我看过

网友D:
这种问题,没有多少意义,排除问题要自己先试,出现问题再来说,程序是否有问题,外部线路是否有短路,最好先脱开外围,然后直接赋值输出,当然模块要接对,是否要初始化等,如果没有输出,换一个,再不行可能是有问题了。

QQ(VX):225224123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