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QD70P8轴控模块与松下A4伺服连接问题

楼主(2009-08-17):
各位师傅:A4驱动器的Z相脉冲输出OZ+、OZ-接QD70P8轴控模块的(以#1轴为例)PG01COM、PG01这两个引脚,具体是OZ+接
PG01还是OZ-接PG01呢?

网友A:
PG01-----OZ+
PG01COM-----OZ-
我认为是这样。

网友B:
楼上正确!手册附录5的接线图也是如此。

楼主:
谢谢各位的热心帮助,手册附录5写的似乎是PG01接OZ-啊!理解上应该是PG01COM接OZ-