师傅们帮忙!谢谢!急!

楼主(2009-08-18):
我有一个松下FP1-C72的PLC和一个FP1-2D/A的输出模块,输出模块没有0-10V的电压,以前是好的,就这两天坏了,输出模块有两路 CH0和CH1,我想改成CH1输出,那程序怎么改,

网友A:
在程序里把地址改了

网友B:
程序目的地址到CH1
天各一方

网友C:
发过来啦我帮你修改,松下PLC我很熟的。我都发过很多松下的程序在网上。
E-MAIL:13609073404D@163。COM

网友D:
我公司主要做工控设备电路板的维修,公司网址:
http://www.xilin.cc
,欢迎各位师傅前来咨询指导
联系电话:0571-81630122
工程师咨询电话:13910214076 唐工
希望对你有所帮助

楼主:
那位师傅有软件吗?

网友E:
下载积分:-1(sjm213) 请勿发表无意义的帖子

网友F:
先下载原机程序到电脑里,接好输出线,把相应输出地址改下即可再输到联机PLC里调试,其他都不要动。关键2*模块端口可够。不够就换新的吧。记得保存。

网友G:
你先把程序看懂,别人也不知道你的程序是什么样子,对应这个型号的PLC看一下脉冲输出部分,会有讲解如何选择或者设定哪个通道输出的。

QQ(VX):225224123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