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M!A小型plc内部有电池吗?

楼主(2009-08-18):
我打开后没找到电池

网友A:
CPM1A没有用电池,CPM2A的才有。

网友B:
同意楼上看法

网友C:
CPM2AE没有用电池

网友D:
CPMIA用的是电容供电

网友E(2009-10-20):
引用 网友D:
CPMIA用的是电容供电
假如电容没电了会怎样?

网友F:
有可能会没有程序

网友G(2010-01-19):
闪存卡的

网友H:
CPM1A的PLC用的是闪存卡!

网友I:
我看见里面有个小的电池在线路板上的,是2节串联的。大概是可充电电池

网友J(2010-02-24):
这种电容是超级电容,容量超大的。程序保存一年是没有问题的,何况PLC天天还给电容充电呢。

网友K(2010-04-06):
有一小节锂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