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谁知道CPM2A应用指令FUN(49)是什么功能?如何使用?谢谢

楼主(2009-08-18):
有谁知道CPM2A应用指令FUN(49)是什么功能?如何使用?谢谢

网友A:
一种函数,UM保护

网友B:
如果要对这台PLC进行加密。在编程序时第一个要写的就是这个玩意。
相信自我!

网友C(2009-10-04):
具体如何使用呀?各参数是什么意思?

网友D:
AR10.01
FUN(49)
****
****就是你想设置的密码

网友C:
楼上的兄弟,AR10.01,是辅助记忆继电器,能用别的吗?用它是何用意?0 0 是什么意思?不要行吗?具体含义是什么?能讲明白吗?谢谢了!

网友E:
加密 保护 没有意义,现在 我们的工业自动控制水平还比较低,希望共同交流高效的编程方法,提高效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