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J65SBT-64AD AJ65BT-64AD 模拟量输入模块

楼主(2009-08-18):
不知道那位大哥有没有中文的 三菱模拟量输入模块 AJ65SBT-64AD AJ65BT-64AD 说明书,帮忙发给我一下
小弟谢谢你们了!!!!

网友A:
本人只有AJ65SBT-64AD说明书

网友B:
怎么解压不了的啊

网友B:
AJ65BT-64AD的使用手册怎么解压不了,高手帮帮忙,指点一下小弟,谢谢了

网友C(2010-05-16):
谢谢了,正需要呢!~ 可以解压缩的你把两个文件都下载了放到一个文件夹里面然后在解压缩就OK了
认真做事,低调做人

网友D:
这是中文还是英文的?
三菱

网友B(2010-07-09):
谢谢了,可以解决了

网友E(2010-11-0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