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参数如何写入FX2N-20GM定位单元?

楼主(2009-08-18):
FX2N-20GM两轴定位模块中需要写入定位参数、I/O控制参数和系统参数,除了少数参数可以通过程序写入之外,其它参数如何写进定位模块?

网友A:
找FX2N-20GM手册看看,上面都应该有讲吧!

网友B:
通过软件或者手控板都可以写入的
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我却用来寻找光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