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序有问题

楼主(2009-08-18):
这程序写进去后自动和单周走不了,可自己却不知道那里有问题了,请帮忙看看,谢~~~
描述:步进程序

网友A:
S0和S2没接通条件,还有同一步里不能出现双线圈,我也是新手,不知道对不对,有哪位高手能出来解决。

网友B:
恕我直言,1楼讲的这个“S0和S2没接通条件”是不对的,当使用的IST指令的条件满足时,这些都是自动指定的。
另外,楼主,你是将程序下载到PLC里后进行实际模拟的,那么一些外围的条件是否满足了呢
比方说原点的条件X4是否接通,等等。。。。。(随便举个例子)
就是说你想自动,那在自动的各项条件是否达到,开关X14是否ON

网友C:
确实有问题,楼主最好用SFC编写程序,我将楼主的程序转换成SFC格式,根本就不行。所以就不能运行。有些条件不满足。

网友C:
可以将你的程序要求写出来,帮你设计。

楼主:
谢谢各位的热心帮助,综合各位的观点我重新检查了一遍,存在以下问题,在同一步进里同时出现两个线圈,IST指令X10之后是X10为点动,X14为自动循环,X16为自动启动,我现在改了之后发现X14和X16闭合后还是不能循环,S2那个点没接通,不知怎么回事~~~